师傅请进!

楼主(2010-03-27):
请问师傅们,要怎样才能在电脑的模拟画面上去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以及把运行中的电机的电流在电脑上显示出来等一系列操作,电脑的画面是如何做的?用的那个软件啊?怎样把点集合电脑的模拟画面利息起来那?谢谢!

网友A:
可用一般的HMI屏,用一般的电脑也行,那就用个组态软件,如紫金桥,昆轮----
还要用到模块量信号卡等与电脑连接

楼主:
谢谢,希望大家共同参与啊

网友B:
找一个组态软件

网友C:
呵呵,用组态软件实现即可,网上搜索一下,很多的。

网友D:
用组态王,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