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

楼主(2010-03-27):
我想向各位专家请教一个问题:孔板流量计和差压变送器的配套问题,我想知道,假如已知一个DN600孔板所测最大流量为1000M3/Min,那么它的配套差压变送器怎么选?请知道的专家师傅不灵赐教。

网友A:
通常应根据孔板计算书来选择,要根据工艺条件,通过计算才能决定孔板的内径和最大流量、最大差压,才能选择差压变送器的量程。DN600是管道的直径吧?

网友B:
根据差压范围

网友C:
我觉得应该要看你要使用的变送器的牌子,不同厂家的情况都有一定的差别的……介时再按厂家给的资料来算一下。基本上二楼正解!

网友D:
期待一下位专家的出现

网友E(2010-08-01):
人家供货商会给你这个的,放心好了!

网友F:
找一家孔板生产商,将工艺参数给他,让他计算一下最大差压,然后按照此差压自己选相应的变送器
多多指教

网友G:
压差值由孔板制造商通过计算软件算出来的,到底是多大的压差值他们会告诉你的,然后你再定差压变送的的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