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7):
矿井提升机作为矿山企业的关键机电设备,对于矿山的高效,安全生产与经济的运营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装机容量大,是矿山的主要耗电大户,而且他作为一个典型的位势力矩负载,要求其拖动电动机在其机械特性的四个象限内频繁周期性地进行启动,制动和方向运行。对其在运行过程中的加速度,减速度以及个运行阶段的行程和最后的停车位置都有精确的要求和严格的限制,因为提升机始终是电力拖动与控制的典型应用装置和研究对象,正确处理好矿井提升机的系统极其自动化问题,对保证矿井的生产,安全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90年代,随着计算机控制技术和电力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提升机拖动系统中,采用电动机+可控硅整流+全数字调节+PLC控制+上位机监控控制方式。
  对于这种控制方式 主要有一下几点 1 硬件结构简单,故障点少,可靠性高 2 可控进度高,工作稳定性好 3 故障自诊断能力强,大大的降低了使用维护成本 4 具有较高的可购置性,扩展方便,运行灵活性高。
这种提升机控制方式在近几年都在普及,然后由于个别厂家压缩成本,而在保护方面出现了偷工减料的现象,导致安全隐患的存在。
  首先第一个隐患就是,测速环节,好多厂家都是用霍尔传感器,好一点的用增量编码器,这种测速方式误差大,受现场环境大,测速不准确,因此保护就不完全,这个测速环节必须用测速发电机,这样在PLC的程序才能更好的做到与速度有关的保护,比如超速,包络线保护,还有深度的测量,建议使用绝对值编码器,误差很小,相对增量编码器来说要精确的多
  第二隐患就是过分依赖变频器,提升机是煤矿企业的核心设备,而变频器是提升机的核心设备,直接关系生命安全,变频器对环境要求高,而现在煤炭企业的现场环境差是不容忽视的,运营时间长的不免对变频器造成损害,变频器故障,这样就导致了提升机的瘫痪。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而目前随着变频器价格的下落,我建议各个煤矿企业把提升机变频器改为一用一备,可以防止安全隐患的出现。                              雪林电气

网友A:
“首先第一个隐患就是,测速环节,好多厂家都是用霍尔传感器,好一点的用增量编码器,这种测速方式误差大,受现场环境大,测速不准确,因此保护就不完全,这个测速环节必须用测速发电机,这样在PLC的程序才能更好的做到与速度有关的保护,比如超速,包络线保护,还有深度的测量,建议使用绝对值编码器,误差很小,相对增量编码器来说要精确的多”

这么描述?有点偏激了。自己熟悉的就用,不熟悉的也不要说其不好,速度检测编码器有什么问题呢?测速机有测速机的特点,编码器有编码器的特点。未必谁精确谁不精确。其实编码器的测速精度比测速机要精确的多呢。至于位置检测(深度监测),倒是绝对编码器有优势。

写文章喜欢抬一个压一个,其实这是不好的文凤,更何况技术文章,要严谨才是呦。

网友B:
我想知道用于提升机的变频器国产的高压变频器应用如何?

网友C:
现在很多高压的都有专用的变频器,应用,不成问题,可靠性也不是问题,问题还是国人的认识程度

网友B:
目前国内提升机专用变频器有哪些牌子?

网友D:
变频器
可关注下深圳正弦变频器,品质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