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和变频启动

楼主(2010-03-27):
工厂有一个90千瓦的电机传统启动 现在想改成软启动或者变频启动 究竟是哪个比较节能呢 假如用软启动 除了启动瞬间时减少了启动电流那工作之后会不会电流也一定的少吗 ?变频应该比软启动更加节能 但是比较贵  从长远来看哪个比较好 ?大家分析下

网友A:
什么会呢,变频器启动要比软启动便宜,又容易维护
不用说,当然是变频器好了

网友B:
如果是解决电机的启动问题,则选软启动器较合理。

网友C:
根据工作状况选

网友D:
变频器好一些

网友E:
^_^电机需要调速吗??如果不需要就选软起,这样价格更合理,而且也易维护。

网友F:
出多少力做多少功. 我还么听说节约,变频是提高了点利用率 但更好的是调速和保护,需要调速就选变频,只是启动选软启动能好点.

楼主:
假如50赫兹的电机设置成60赫兹功率怎样呢
50赫兹的频率改为60速度转快了效率是不是也上升了

网友G:
仅仅是为了解决启动问题,就用软起动器;有调速的要求,就用变频器。这个取决于现场的需求。关于节能,变频器在调速后的稳态运行中,可以通过调节提高自身的效率,具有节能的功能和特点。特别是变转矩负载控制时(风机泵类负载),节能效果明显。恒转矩特性的负载,节能效果并不突出。

网友H:
同意9楼的看法。如果只解决启动的问题,当然是软启动好。因为软启动的工作只在启动和停止时工作。所以产生的谐波因时间短而不会对电网有大的危害。而变频器则是要长期工作。所以产生的谐波就会对电网产生危害。所以用软启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