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7):
过大电流时,用一根粗导线好呢?还是用两细导线代替好呢?

网友A:
截面相同的话,应该没什么区别。

网友B:
两细导线好,虽截面相同,但散热面积不一样

网友C:
一根美观

网友D:
两棵细的好些,因为散热表面积大了

网友E:
并接时要注意长度要一样。

网友F:
用一根最好
两根线就算截面一样,电阻也不一定一样的
到时候有可能会以根电流大一根小的
所以发热用不一样的

网友G:
用一根好,两根小的电阻比一根大的电阻要大。

网友H:
用两根好,因为电流有趋肤效应!

网友I:
用二根好,但要注意二根电线一定要相同(长短大小).因为二根电缆的散热比一根好,还有就是楼上说的趋肤效应.我们在大电流设备选电缆都采用多根相同电缆并联使用的.

网友J:
截面相同的话用二根好

楼主:
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趋肤效应,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厂生产的电动台线圈上面接的线都是多根绞在一起的。

网友K:
应该一样的。

网友L:
用两根好,因为电流有趋肤效应的特性,带负载时电流绝大部分会经截面的表层通过,而中间只有少量甚至没有电流通过

网友L:
用两根比较好,因为电流具有趋肤效应的特性,带负载时电流绝大部分会从截面的表面通过,截面的中间只有一点甚至没有电流通过

网友M:
两根好,电流有趋肤效应(通俗点也就是电流更喜欢流像导体的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