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阻问题

楼主(2010-03-27):
我有个0.75KW的变压器   我要它的直接短路电流为1A   请问要加一个多大的电阻    阻值和功率是多少    具体型号
太感谢了

网友A:
P=I*I*R,这个公式应该使用吧

楼主:
谢谢  你提醒了我

网友B:
要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C:
P = I *R*I
但是短路时电流还是不可能安全的,会大热的

网友D:
要考虑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