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7):
CALL P10指的是什么??
(=K0 K2Y21)1---------SET Y10
中 K0指什么      K2Y21指什么???

网友A:
CALL是调子程序,
K0指常数0,但你这的写法没见过

网友B:
K2Y21代表一个8位二进制数据;

网友C:
K2Y21=K0  SET Y10 意思是Y21至Y28都不输出,置位Y10

网友D:
K2Y21,是把Y21到Y27及Y30这八个的位状态对应一个数据的低8位,高8位为0组合成一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