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7):
380V电机的绝缘电阻一般是多大

网友A:
0.5兆欧以上即可

网友B:
一般大于0,5M

网友C:
最少也要大于0.5M欧

网友D:
用500伏特级兆欧表
对机壳为无穷
相间一般接近500兆欧

网友E:
最低也不能低于1兆欧.

网友F:
>等于0.5M欧姆

网友G:
大于0,5M就可以用

网友H:
要是对地应该是无穷大的,相间要有500M了,要是太低了,电机就用不主。

网友I:
0.5M

网友J:
》0.5M

网友K:
用500伏特级兆欧表摇
>等于0.5M欧姆

网友L:
对地0.5M以上

网友M:
理论上1K/V

网友K:
用500伏特级兆欧表测
0.5兆欧以上即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