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0-03-28):
三菱PLC程序里,可以读出来自传感器的模拟量信号吗,(如传感器向PLC输入10mA,PLC读到的也是这个值。如何观察这个值的变化)。
还有使用PID指令时,可以观察输出值的变化吗?

楼主:
看了说明书,这个问题好像也不难。在完成输入通道号和缓冲存储区时,为什么会提示输入不正确呢。我要注意什么问题吗?第一次使用三菱PLC请多指教

网友A:
PLC需要配AD模块;

网友B:
PLC可以读到这个值,但这个值不是原始的值,是转换后的数字值

网友C:
你写法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D:
转换后的数字值变化就说明模拟量也是变化的

网友E:
应该可以的

网友F:
仔细琢磨特殊功能模块手册,例子说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