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8):
各位坛主:
         你们好!我在做位移测量方面的实验,过程是这样的,传感器测量出数据传到plc上,再由触摸屏显示。我的传感器输出端口是rs232的,而plc端口是485的,我想通过串口将数据直接读进plc里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已经买了端口转换器由232转换485,现在不知道怎样编写通讯程序,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因为很急,所以希望大家能极快的帮我提些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A:
首先你要看传感器的通信协议才行。

网友B:
有协议就可以了,先看看仪表的说明书,一般都是支持modbus的。然后自己写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