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给算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0-03-28):
、以下是星接电加热电路,N线电流是多少?加热管R功率6KW,电源采用4*6㎜2+1*4㎜2,如果相线A断线,则N线电流是多少?暂时查不到断点,请问你如何处理,使其能正常工作,画出原理图。(10分)

网友A:
星接电加热电路,N线电流是0.
相线A断线,则N线电流是?电压是多少?其实就是一相得电流,BC的矢量和等于A相得电流。

网友B:
如果是对称负载星接电加热电路,N线电流是0.A相断后N线电流等于B+C.
更换发热管或电线.

楼主:
现在有两种答案不知道那个对啊这是一个考试题我急啊

网友C:
未断之前N为0,A断后电流为6000/1.732*380

网友D:
2楼说的就对。

网友E:
未断之前N的电流为0,A断后电流为B相C相电流的矢量和

网友F:
星接电加热电路,N线电流是0.
相线A断线,则N线电流是?电压是多少?其实就是一相得电流,BC的矢量和等于A相得电流。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