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0-03-28):
500KVA的变压器   电压380V    最大能承受多少安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0A左右!

要烧坏的,500K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是702A,怎么用自己看着办哦!

网友C:
700安左右

网友D:
低压侧700A左右

网友E:
500Kva的变压器低压侧的额定电流是725A高压侧的额定电流是28.86A。

网友F:
380v的话是789A
400V的话是750A

网友G:
一般在铭牌上标示有。

网友H:
一般是额定电流,如果事故过负荷要看平常变压器使用情况,1000A短时间可以

网友I:
380v的话是760A
400V的话是722A

网友J:
额定电流759A,实际情况要比这个低一些,还要考虑功率因数呢,也就70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