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8):
如题,公司需要做一套配料设备,电控的部分想用plc加触摸屏控制。
基本架构初步设想为:
测重传感器——》变送器——》AD模块——》plc——》触屏
测重系统大概两组,最小100kg,最大1.5T,输出进料4点,卸料两点。
老板的意思呢不要太浪费,产品质量可靠售后保障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便宜些。呵呵
在网上也询问了一些厂家,但是在这个方面做的比较少,没什么经验。所以还是比较茫然啊。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哈!
谢谢谢谢了!!!

网友A:
质量好的,售后一般都不怎么好,^_^,你这个项目关键在传感器和AD分辨率。做起来其实是很简单的。

网友B:
测重需要稳定性,所以最好用西门子的(全套都有)。。如果只考虑价格,不考虑温度,漂移的话国产的传感器(400/只)+放大器(700/只)+LGplc(4ad700/只+800/只主机)的话也就3000左右,就是精度低点,有飘移

网友C:
呵呵;要考虑AD的转换精度;

网友D:
可以问一下梅特勒,我以前用过

网友A:
温度漂移可以通过软件进行定期修正,就是稳定性不好解决,不稳定,重力也不稳呀^_^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指点哈。

网友E:
直接用西门子的称重模块ms,简单方便,而且比ad转换的精度高,这个模块差不多三千左右,传感器拖利多蛮好,好像蛮贵的

网友F:
欧姆龙,CP1H-XA40DR-A 该PLC在27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