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泵问题

楼主(2010-03-28):
我公司有几台排污泵,最近总是出问题。排污泵由高、中、低水位控制,达到高水位时,水泵启动,污水排至低水位时,水泵停止运行,可最近水泵启动后,污水排干了,水泵也不停。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低水位控制的开关坏了

楼主:
高、中、低水位由液位继电器控制,出现长时间运转时,拔掉中间继电器,重新插上去,恢复正常,可过几天又会出现水干了,泵还在转的情况

网友B:
检查一下下水位电极是否被污物挂着了,应与其它电极分开.

网友C:
液位控制器的问题,换一个。

网友D:
把那个中间继电器换掉,看一下,应该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中、低水位由液位继电器控制,出现长时间运转时,拔掉中间继电器,重新插上去,恢复正常,可过几天又会出现水干了,泵还在转的情况

那就换一个中间继电器试试吧!

网友F:
换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G:
检查一下液位控制器的低位输出,或继电器

网友H:
1、检查液位继电器的探极   有偶尔导通的时候
2、继电器内部电路问题 更换新的

楼主:
中间继电器已换过,但还是这种情况

网友I:
我们单位的排污泵也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的水位插件的控制出去3根线,一是高水位,一个低水位,另外一个是公共端接在大地。我们上次是低水位那根线是在水抽完后露出水面还是与地接通了。最后处理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J:
水位控制器或是电极关系。。。。电极的关系大些

网友K:
应该是高,中,低电极触点的问题比较大,把它清理一下

网友K:
应该是高中低电极的问题,要定期清理

网友L:
液位开关坏了

网友M:
换液位开关啊

网友N(2010-05-27):
强烈建议检查液位继电器

网友O:
控制系统有问题,就是检测水位单元出问题

网友P:
水位探测器坏了,更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Q(2010-07-03):
液位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R(2011-04-25):
上海万精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是中国泵阀制造商之一,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为一体的泵阀生产企业。工厂总建筑面积近33000平方米,共有员工415人,其中工程师30余名。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大型数控机床,组合机床,万能磨床,高离心铸造,精密铸造,微电脑测试仪等先进加工设备,为产品提供了优质的保障。公司主要产品有:潜水搅拌机,潜水推进器,低速推流器等各种污水处理设备。
上海搅拌机厂
潜水搅拌机
潜水推进器
低速推流器

网友R:
上海万精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是中国泵阀制造商之一,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为一体的泵阀生产企业。工厂总建筑面积近33000平方米,共有员工415人,其中工程师30余名。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大型数控机床,组合机床,万能磨床,高离心铸造,精密铸造,微电脑测试仪等先进加工设备,为产品提供了优质的保障。公司主要产品有:潜水搅拌机,潜水推进器,低速推流器等各种污水处理设备。

网友S:
sensor 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