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0-03-29):
旋转编码器怎么给高速计数器脉冲?高速计数器怎么去控制其他机构?编码器也知道了工作原理 高速计数器也明白了 就是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谁给讲讲啊。。。。。谢谢了

网友A:
编码器输出的就是脉冲信号;
要测这些脉冲,就需要高速计数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你的高速计数器是什么?是PLC?还是高速计数器?
编码器的分辨率?转速?信号输出方式?高速计数器的脉冲接收方式?高速计数器的最高计数频宽多少?
什么数据都没有给出,叫人家怎么回答?
就像以前我刚学PLC的时候,我问一个高级工程师,我说要学模拟控制,叫他教,他不理我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不理我!

楼主:
高速计数器是PLC西门子的 选正交4的 旋转编码器转速准备选2000脉冲的 直径好像是50 电压24v 长度是每一厘米轧制一个厚度  厚度是每一毫米反馈一个值 长度的是不是用1cm/旋转编码器的周长*2000是测长度的那个高速计数器的脉冲设定值 到这个设定值产生中断??厚度食补是也这样啊?

网友D:
找个例程看看就知道怎么做的了

网友E:
6楼的应用详细些的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