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2010-03-29):
刚开始学FX2N-2AD模块的使用,自己写了一个程序,请大家帮忙鉴定一下对吗?程序意思就是说,现在模块CH1通道接着一个温度传感器,传感器的测温范围是0-100度,输出0-10V电压给模块,对应模块内部的数字变化是0-4000,那么我编的这段程序,当现场温度到100度时,Y0会输出吗?这样写可以吗?

楼主:
大家再看这段程序和上面的有什么不同呢?我看书上是这样编的,为什么又多出个 FROM K0 K0 K2M200 K2 呢?直接用FROM指令读取模块的数值到D100中不行吗?

网友A:
数据是要处理的,高四位 低四位.. 按照手册上的例子编吧!

网友B:
转换程序按FX2N-2AD手册上的就行了;

楼主:
大家说说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还得先读到K2M200里,再传出来,而不是直接读到D100里呢?

网友C:
你假如有plc的话,写入不同的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可惜我没有实物啊 唉

网友D: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程序是要试了才知道的

网友E:
我有实物可以代楼主试吗
只有FX1S的PLC其他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