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9):
各位前辈:
     刚了解PLC,请教几个问题:
     1. 位,字节,字在PLC中怎么理解?
     2. 位,字节,字在PLC中怎么应用?

网友A:
找本计算机的书,最前面基本的介绍有这个;

网友B:
1个字节=8个位,
1个字=2个字节=16个位

网友C:
建议在论坛上找个基础跟我学的帖子先看看,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和 计算机里的一样啊  就是存储数据的单位

网友E:
1个字=2个字节=16个位

网友F:
如PLC输入点X0就是一位,只有两种状态,1或0,表示有信号,无信号两种状。
如K2X0 表示8位,X0到X7,,如K4X0就表示X0到X7 X10到X1716位,相当于一个字。
建议您看下编程手册关于这部分的讲解。
楼上说的对1个字=2个字节=16个位
编程电缆、工控产品、资料、PLC视频。请加QQ。

网友G:
无非就是地址的表达方式,只不过之间还有些关系。比如1个字是由2个字节组成,1个字节由8个位组成;另外还有个关键的就是根据motorala和intel的不同,低地址对应的可能是高字节或者低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