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9):
昆仑通泰屏怎样更新程序

网友A:
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重新下载更新,好像也支持USB更新,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B:
你所说的更新程序是指应用程序还是固件?
如果是你写的组态的话就直接用usb电缆连接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