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9):
新手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一个带以太网口的触摸屏,如何实现无线的方式发送数据给PC?是否触摸屏这边加装一个无线交换机之类的能实现?

网友A:
加无线路由就行吧,还便宜。

楼主:
还有更多的回复,没有?

网友B:
触摸屏连接于无线路由器连接,电脑无线接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