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9):
问一个简单问题,我想打印三菱梯形图。但是我在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per里不管怎样设置打印相,总是打印当前页。不能连续打印。请问各位大侠,我该如何设置打印,才能把梯形图完整打印出来。

网友A:
直接用默认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选择全部打印就行了;

网友C:
把触点使用者前面的勾去掉,不然不是很好看,其他都默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