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相序

楼主(2010-03-29):
请问,有台空压机,使用交流电机。测试时只能正转,不可以反转,380V交流电输入,通过变频器输出接在该电机上。怎样测量该变频器的相序,或者知道接线后,上电使用该电机可以正转。反转就要损害电机。

网友A:
大多变频器的输出端子标的是:U、V、W,将其接至电动机时,用正转命令便可使电机逆时针旋转,这是从驱动侧观察看的,也就是习惯上说的正转了。

网友B:
参数中可以设置的啊,将它设置成只可以正转就行了.
如果相序正好接反了的话,启动电机是不会转的.

网友C:
测试的时候,你可以让电机脱开负载,这样正反转就无所谓了。。等明确了之后在连上。。
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让变频器点动运行,

网友D:
呵呵;首次测试最好将负载拆下,给正转信号,看电机转向是否正确;

网友E:
1,   测试的时候,你可以让电机脱开负载,这样正反转就无所谓了
2,  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下反转在变频器中有设置的,与输入到电机相序线无关的

网友F:
测试的时候,可以把电机脱开负载,确认好正反转后再连接负载就不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