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9):
近几天电磁阀的开闭状态与电脑部是一致的,经常信号发出到了现场要延迟10秒的样子
  但是过一阵子又好了,经常反复
  求救高手????????????

网友A:
是不是电脑反应慢的缘故

网友B:
会不会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C:
接触不良?

楼主:
线路没有问题,电脑的程序也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D:
现场手动测试电磁阀性能

网友B:
在现场手动开关阀门测试一下是否还存在问题,如果还有问题就是阀门这边的问题,首先得确定是阀门的问题还是传输上的问题!!!

楼主:
近段时间已经正常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