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大侠来看看,急

楼主(2010-03-29):
我这里有台GP2500触摸屏,今天没显示了,指示灯显示黄灯。我想把触摸屏的程序抽出来,但是总显示GP错误。有什么更加好的办法把程序拿出来吗,厂家说可能触摸屏主板坏了,程序没法拿出来了,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指示灯黄色一般是背景灯控制板坏了,更换背景灯控制板就OK了。
也有可能是电源板问题。
直接牵涉到主板好像可能性不大。
既然厂家说可能主板坏了,那你直接发Proface工厂检测一下好了。

BTW:你说的厂家是Proface工厂吧?

网友B:
买个一样的空白的屏   将程序板换一下就好了  买来的其他部件还可以做备件  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个一样的空白的屏   将程序板换一下就好了  买来的其他部件还可以做备件  多好
有些单位买个新屏很麻烦的。

楼主:
谢谢,我这里有台新的,如果像风大侠你说的那样,那么里面的程序应该可以下到电脑里啊,但是下不过来,看来还有其他原因,我说的厂家就是proface厂家的技术人员说的

网友C:
可以把电源板换过去连上电脑试一下,如果真的是主板问题,那么读程序是比较麻烦了;

网友D(2010-07-24):
主板坏了读程序也可以,我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