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9):
我单位所做工程每年都要用上些液位变送器,目前选用的是投入式的 ,但是问题是进口的比较贵,国产的用过的几家产品都不是很稳定。因为现场有干扰,用户一般都是小厂 ,没用专业接地网,而且线也不能完全与动力线分开,变频干扰问题一直存在,有什么好的国产品牌,或好的方法建议.

网友A:
解决变频器干扰变送器主要途径有3个:
1、可靠接地,信号屏蔽线单端接地。
2、主意信号电缆的布置不要和变频器的一次回路电缆靠近,必要时增加金属隔离板。
3、增加信号隔离器。
你看那个方便就选那个了,变送器本身的抗干扰能力还是有限的。

网友B:
厂小就没有接地?第一次听说

网友C:
LT500系列静压式液位计采用进口传感芯片,经过精密温度补偿,并增加了变送电路,使变送器具有4-20mA标准信号输出,可直接与A/D采集 系统连接;变送器电路部分选用优质进口元器件,具有反向极性保护,并采用旁路电容滤波和屏蔽措施,使变送器具有防电磁/射频干扰功能。

 量程:0~0.5m至0~20m内各量程(更高请洽询)
 精度:0.5%FS(标准型);0.25%FS
 压力过载:2倍量程
 供电电源:24VDC(15~36VDC)
 输出:4~20mA,0~10mA
    1~5VDC,0~5VDC
 温度漂移:-10℃~50℃ <0.5%FS
       -20℃~85℃ <1.0%FS
 绝缘电阻:500VDC时>100MΩ
 抗电磁/射频干扰:30V/m,10KHz至500MHz
 长期稳定性:<0.2%FS/年
 补偿温度:0℃~50℃
 工作温度:0℃~80℃
 存储温度:-40~100℃
 抗冲击/振动:100g,10ms/10g,10~2000Hz
 传压膜片材料:316不锈钢
 探头壳休材料:1Cr18Ni9Ti
 电缆护套材料:聚乙烯或聚酰胺
 密封材料:丁腈橡胶
 测量介质:与以上村料兼容的液体介质

我公司销售各种液位变送器,欢迎登录网址查看:www.opine.cn .可电话联系:010-59790400

网友D:
测试一下你的液位变送器的屏蔽线和该产品的壳体是否导通,将屏蔽线有效接变频器壳体地,抗干扰的经验法!

网友E(2010-05-10):
关于液位传感器
去这个网站上看看吧 也许能帮到你 www.sd5117.com  www.qd5117.com 上有好多国产液位传感器的详细说明~

网友F:
如果单单是解决与动力线不能分开这个原因造成的问题,改用总屏+分屏的电缆
试试把仪表的接地端子直接连接到附近的厂房钢结构上,相当于接地网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