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9):
单位的屏坏了。请安装厂家过来换了一个。我又让采购买了一个备用,从正在用的屏下载程序上传到新屏上了。可不知道怎么设置新屏和plc的连接。请老师们指点下啊。plc是s7-200--cpu226

网友A:
呵呵;原程序上传时,再写入不就可以了;
现在连不上PLC ?

网友B:
下载程序的时候别忘了把GP系统画面前的对勾选上就OK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