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9):
普通电机+变频器+减速机精确到左右20MM,转一圈一停能否实现?

网友A:
速度不是很快的话,可以

网友B:
20MM的话调试的好完全可以达到的。变频器选好一些的牌子的控制性能方面更高。

网友C:
与负载惯量有关;

网友D:
^_^应该能实现的,你是莱芜的吗?到我们厂里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E:
完全可以,我们也这么用的。

网友F:
加一个编码器就可以了。

楼主:
大概12秒左右一圈,每一圈负载变化都很大,用变频器v/f控制还是矢量控制?离我这里远吗?

网友G:
去参照一下大一点的剪板机和折弯机就可以了,加上编码器理论上可以精确到0.1mm.变频器要求二段带控制。当接近近点时低速爬行到设定位置。

网友H:
加上编码器可以达到

网友I:
没问题,能实现的

网友J:
好像+编码器要加PG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