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0):
请教前辈:
    我看资料电机11kw以上用星三角启动,我现在有一15kw的泵能否直接启动?是否和过泵的液体粘度也有一定关系?我看我们一位老前辈的图纸,他15kw是直接启动,而18kw的用星三角启动。星三角启动到底有哪些规定?我该如何判断?谢谢~

网友A:
星三角启动一是降压启动有利于保护电机线圈延长工作寿命,因为电机启动时瞬时电流会达到额定值的5~10倍,二是启动时电流过高,降压启动有利于降低对电气线路的冲击。

网友B:
看变压器容量,如果够大100KW都可以直接启动,没有硬性规定。不过为了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大一点的电动机降压启动。

网友C:
看变压器容量

网友D:
呵呵;这与配电的变压器容量及起动时其它设备工作的情况有关;

网友E:
主要看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F:
主要看变压器的容量,我用过110KW,380V直起的电机,如果负载太大,星角启动会很困难

网友G:
与配电的变压器容量有关,经验15KW都可以直起

网友G:
和过泵的液体粘度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H:
理论上任何等级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
关键是看你电网的变压器有多大
一般是直接启动的容量不大于10KW
还有要记住的是
直接启动的电机容量不能大于变压器容量的30%

网友I:
1, 与共工作负载是有关系的,也就是常说的轻载起动和重载起动啦
2, 首先你要知道“星三角”起动意思,就是降压启动有利于保护电机线圈延长工作寿命,因为电机启动时瞬时电流会达到额定值的4~10倍,二是启动时电流过高,降压启动有利于降低对电网线路的冲击。
3, 电规有个小规定就是大于7KW的电机一般重载起动用“星三角”起动,还有就是看你变压器的容量负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