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替输出指令

楼主(2010-03-30):
请教各位师傅:我知道松下软件FP系列有一条可控制交替输出的指令,但现在忘了具体是那条,还望指教。谢谢。

     我曾经在一本《......实践与提高》的书里看过一条可以交替输出的指令,也用曾经FP0-C32T做了实验是可行的。但现在要应用,竟然忘记了,而书本也不再身边。

楼主:
ALT指令不适用于FP0系列。

网友A:
这个指令确实是不支持FP0的。

网友B:
只用过三菱的ALT

网友C:
用基本指令也可以编出这个功能;

网友D:
用特殊输出控制:
R9018 :0.01秒时钟脉冲继电器,周期为0.01秒的时钟脉冲。
R9019 :0.02秒时钟脉冲继电器,周期为0.02秒的时钟脉冲。
R901A :0.1秒时钟脉冲继电器,周期为0.1秒的时钟脉冲。
R901B :0.2秒时钟脉冲继电器,周期为0.2秒的时钟脉冲。
R901C :1秒时钟脉冲继电器,周期为1秒的时钟脉冲。
R901D :2秒时钟脉冲继电器,周期为2秒的时钟脉冲。
R901E :1分时钟脉冲继电器,周期为1分钟的时钟脉冲。

网友E:
利用内部时钟,以及基本指令+定时器都是不错的方法。很多时候不要拘泥于已有的东西,完全可以做到灵活应用,除非涉及到硬件或者底层.

网友C:
用上面这个方法,就不用考虑PLC是否支持ALT指令了;

楼主:
这个指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