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编程总则zt

楼主(2010-03-30):
A. 三要素:驱动负载、转移条件、转移目标。转移条件、转移目标二者不可缺,驱动负载视具体情况而定。
B. 先驱动负载,后状态转移,不可颠倒。
C. 顺序不连续的转移用OUT指令进行状态转移。
D. 对状态的处理必须先使用步进接点指令STL。
E. 程序最后必须使用步进返回指令RET。
F. 不同时启动的双线圈是允许的,相邻的状态使用的“T、C”不能相同。
G. 转移条件可以是多个元件的逻辑组合。
H. SFC程序内不可使用MC、MR指令。
I. 初始状态可以由其他状态驱动,运行开始必须用其他方法预先作好初始状态的驱动。
J. 停电恢复后需要继续的状态,用停电保持状态元件。
K. 分支、汇合的组合流程和虚拟状态的编程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处理。

选择性分支状态编程法
分支状态的编程
1.“取”第一个分支的转移条件。
2.“SET(转移到”)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
3.依据“①、②”项的方法逐步完成由左到右的其他分支,即告分支状态的编程结束。
汇合状态的编程
1. “STL”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一直到该分支的最后一个状态,但仅能进行到OUT驱动。
2. 依据“㈠”的方法逐步完成由左到右的相应的分支。
3. “STL”汇合前的第一支路的最后的状态,“取向汇合状态转移的条件,“SET”汇合的第一个状态。
4. 依据“㈢”的方法逐步完成其他相应由左到右的分支的汇合。
5. “STL”汇合后的第一个状态,需进行输出。

并行性分支状态编程法
分支状态的编程
⒈“取”并行分支状态前的转移条件, “SET”由左到右的每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
汇合状态的编程
1. “STL”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直至该分支的最后的状态的驱动输出。
2. 依据“⑴”的方法逐步完成其他由左到右的分支。
3. “STL”第一个分支的最后状态,“STL”第二个分支的最后状态,但不能输出……
4. “取”汇合后的第一个转移条件。
5. “SET(转移到)”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

网友A:
这个要靠实例来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A. 三要素:驱动负载、转移条件、转移目标。转移条件、转移目标二者不可缺,驱动负载视具体情况而定。
B. 先驱动负载,后状态转移,不可颠倒。
C. 顺序不连续的转移用OUT指令进行状态转移。
D. 对状态的处理必须先使用步进接点指令STL。
E. 程序最后必须使用步进返回指令RET。
F. 不同时启动的双线圈是允许的,相邻的状态使用的“T、C”不能相同。
G. 转移条件可以是多个元件的逻辑组合。
H. SFC程序内不可使用MC、MR指令。
I. 初始状态可以由其他状态驱动,运行开始必须用其他方法预先作好初始状态的驱动。
J. 停电恢复后需要继续的状态,用停电保持状态元件。
K. 分支、汇合的组合流程和虚拟状态的编程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处理。

选择性分支状态编程法
分支状态的编程
1.“取”第一个分支的转移条件。
2.“SET(转移到”)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
3.依据“①、②”项的方法逐步完成由左到右的其他分支,即告分支状态的编程结束。
汇合状态的编程
1. “STL”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一直到该分支的最后一个状态,但仅能进行到OUT驱动。
2. 依据“㈠”的方法逐步完成由左到右的相应的分支。
3. “STL”汇合前的第一支路的最后的状态,“取向汇合状态转移的条件,“SET”汇合的第一个状态。
4. 依据“㈢”的方法逐步完成其他相应由左到右的分支的汇合。
5. “STL”汇合后的第一个状态,需进行输出。

并行性分支状态编程法
分支状态的编程
⒈“取”并行分支状态前的转移条件, “SET”由左到右的每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
汇合状态的编程
1. “STL”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直至该分支的最后的状态的驱动输出。
2. 依据“⑴”的方法逐步完成其他由左到右的分支。
3. “STL”第一个分支的最后状态,“STL”第二个分支的最后状态,但不能输出……
4. “取”汇合后的第一个转移条件。
5. “SET(转移到)”第一个分支的第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