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0):
关于漏电保护器,向大家请教以下问题:
1,对于三相四线的供电,如果是测量三根线比较好理解,因为这样就能监测三线的电流相量和是否为零。对于民电只测量单线的情况,只有L和N线,这时电流的矢量和怎么会是零呢?
2,国标说漏电保护器不适用于TN-C供电类型,除非给设备单独接地,把供电类型改为TN-CS型,为什么呢?
3,工业环境中是否要加漏电保护器有没有相关的标准明确规定。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未仔细分析:单相L、N线,正常情况下,L线的电流、等于N线的电流。
TN-C系统,若接漏电保护器,则保护线需在漏电保护器前分开。

网友B:
单相电流入和流出是相同的。

网友C:
TN-c供电系统中的C线会形成分流,使得漏电保护器认为漏电而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