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0):
前段时间一个厂里买了1个旧的功率因数补偿柜,共有9组12KVAR的3相380v电容器,我给接的线。

现在有这种情况:电容柜投上后,电网里的电机只能够运行一小会就会停下,过一会又能够启动,启动后也只能运行一小会,如此反复;而电容柜不投入运行就不会出现前面所说的现象。

变压器容量是250KVA,主断路器没有跳闸。

现在怀疑是电容器的问题,因为老板为了节省投资,购买的柜有些年头了,电容器外壳都是铁锈,不过没有鼓胀的情况。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当电网中的电机一一运行时,控制器检测到功率因数低于设定值,于是开始控制接触器吸和,将电容器投入运行,但是因为电容器内部有问题,造成整个电网欠压使电机停止运行。

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当初试运行时,只投上1组电容器就能够使功率因数达到要求。

网友A:
个人认为加上功率因数就能改善,电压低的问题.但是可能 是我的电容柜的容量不太适合.

网友B:
在正常情况下电网中投入电容是不会有什么负作用的。楼主说的情况有可能是旧电容柜的控制器坏或信号线的相序没有接对。建议先检查一下。

网友C:
一般电容的柜不会对电压有太太的影响吧,是不是你电容柜时间太长,里面的接线等有问题哟

楼主:
相序应该是对的,据我所知,如果电压信号接反的话,功率因数表会显示超前,控制器也就不会正常工作。

试运行时,万能转换开关是在“自动”位置,由控制器控制的,运行了大概有15分钟才收尾的,当时整个电网里的电机基本都运行。

对了,我的电流互感器好像没有接零。

而且电机停机时,变压器二次侧输出的主断路器并没有跳闸。

网友D:
我估计是容量不匹配或者接线错误,因为补偿电容柜是根据你的负载去计算的

网友E:
哦,你的容量配的还是就很合适的,没有多补的时候。我建议你还是看一下电机吧,不是电容柜的问题。是不是电压低啊?

网友B:
楼主看法不一定对阿。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用手动投电容。正常情况是投的电容时总电流是减少的。如果是超前这时投电容总电流是增加的。所以不烦试试。

网友F:
感觉8楼说的有点道理,一般投电容器之后有功电流会减小,电压略有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