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0):
本人是做机械设计,做了一台自动送料机,用三菱1000系列触摸屏和三菱FX系列PLC控制3个三菱伺服电机分别A.B.C字母代替。工作流程;1:A,B电机同步正转5圈,2:C电机正转12圈,3:A,B电机同步反转5圈,4:C电机反转12圈。完成一次工作。
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FX控制3个伺服,那最好用FX3U或是FX3G,这个本身可以控制3个伺服,不需要加模块
用定位指令DRVI或是DRVA,这些指令在执行完成后有标志位M8029可以启动下一次动作
这样就可以把几步动作连续起来
另外FX3U或是FX3G可以用表格定位,这样通过软件设置后,执行起来也方便

网友B:
FX 哪个系列的? 3G 3U最多三轴,其它的两轴.

网友A:
FX1n只能控制2轴,那要加扩展了

楼主:
FX1n只能控制2轴,那要加扩展了
PLC    触摸屏  伺服电机  变频器  低压  ROBOT   CNC
 三菱       S   S   S   S
   深圳
 fumz78@163.com

谢谢各位大虾发言。
FX1n只能控制2轴,是没错。但是电工把A,B电机并在一起。
用起来不是很好用!
有没有3台伺服电机接线图和PLC程序的案例?

楼主:
那位大虾帮我一下
有相似的案例给我一份。

网友C:
使用手册有例题

网友D(2010-05-07):
哪位大虾有实际程序案例传一下 ,honghu-zhi@163.com,谢谢

网友E(2013-02-24):
各位英雄,小弟我最近也在做类似案例,有没有参考的资料和程序给我下,小弟我在这里感谢了,大家顺便交个朋友认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