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0):
我厂为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将部分低压电机加装了变频器,大部分运行稳定,达到了节能目的,但也存在部分问题:一是频率降低后转速下降,导致风扇给风量减少,影响电机散热,二是变频器出口电流不平衡,请问普通电机加装变频器的对电机有哪些具体要求,各位同仁是否遇到过其他现象。

网友A:
如果你电机长期在低频下运行,最好用变频电机,或给电机强制风冷;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1,如转速只是偶有低时风扇跟 不上的话,你可将电机的的风扇改成独立的排风扇呀
2,普通电机建议不要长时间的低频运行,也就是不要长时间低速运行,那样的话最好专用电机。
3, 电流不平衡,你要检查你的电机有无问题

网友D:
我厂里很多电机都不是专用的变频电机,运行频率在10-15HZ之间,为了解决散热问题,基本加装了排风扇或者是水冷的。

网友E:
一般电机因为频率低,而造成电压降低,转矩降低,同时绕组的电流增加,发热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