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0):
我是装配电工,我们的柜子里装的全部是安川G7系列变频器,11KW的制动电阻1040W。功率7.5KW和5.5KV的,配的制动电阻是100欧,520W的。3.7KW和2.2KW的配的制动电阻250欧,260W。0.4KW的配的制动电阻是70W的。我做了半年了,想知道制动电阻到底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A:
看变频器说明书,上面都有配置的合适的制动电阻

网友B:
手册上有参考的呀

网友C:
呵呵;这个根据负载的转动惯量是可以计算的,不过转动惯量很难计算出;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对应手册上的厂家提供的数据配置;

网友D:
正弦变频器
我之前专门帮人家配电阻,配了很多,不同的应用现场配的电阻都是不一样的,一言难尽

网友E(2010-07-27):
经验公式,制动功率为变频功率的10-15%。电阻值要根据负载实际来计算。

网友F(2010-08-28):
这个要根据负载情况来选配的

网友G:
这个问题,到处都有讨论。问题是活的,需要现场需求来定;

其实要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针对电机额定电流,折算到直流母线上,然后设母线电流为670V,用欧姆定律计算电机的电阻值。然后,根据电机的额定功率,选择电阻功率值。可以是电机额定功率的倍数,0.5-2倍。根据是制动时间的长短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