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怎样用优盘向上传组态软件

楼主(2010-03-30):
[
 pro-face怎样用优盘向上传组态软件,我用DP 以太网向里面传组态程序,老是时好时坏,通讯老是不畅,我听说可以用优盘直接上传,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提前谢谢了

网友A:
在PRO-EX软件传输里面有个Memory Loader。 就是用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
 pro-face怎样用优盘向上传组态软件,我用DP 以太网向里面传组态程序,老是时好时坏,通讯老是不畅,我听说可以用优盘直接上传,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提前谢谢了
以太网传输应该是很稳定的,你看看是不是哪边设置有问题。或者你的网线问题。

网友A:
本来已做好相关案例,无奈一上传图片IE浏览器就崩溃。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