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0-03-30):
谁有自制电流互感器的经验,比如一次60A 二次输出5V    想用在电机保护器上,取电流信号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为什么要输出电压?

楼主:
因为要与单片机接口

网友A:
普通互感器,输出端并联电阻取电压量不可以吗?

网友B:
直接买吧

网友C:
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要加变送器才能输出5V信号

网友D:
电流互感输出的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