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0):
请问模拟量A1和A2有什么区别?是不是A1是电压型,A2是电流型?

网友A:
图中已经标注得很清楚了,A1、A2都是主速频率指令,但A1接受是电压信号,A2接受的是电流信号。但要说明的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如对于A2端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电压信号的,但要进行SW1开关的切换操作来实现。就是用标准信号,在接线后也还应在参数设定中进行一些相关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