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0):
矢量控制只适用于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动机的场合。这是一本书上讲的。请问,为什么?

网友A:
呵呵;
一台变频器同时带二台电机,除了极少的变频器宣称可以二台矢量控制外,一般只能用于V/F控制;
矢量控制是建立在动态数学模型的基础上,两台电机的话,建模相当的困难;

网友B:
可以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但是要独立运行,需要信号切换电机.

网友A:
呵呵;那不是还是同时只带一台电机;

网友C:
供参考:
如果用矢量控制方式,就要对电动机的参数进行手动设定和自动读取工作,这就是2楼说的“建模”,又的又称为电机辨识,就是把电机铭牌数据准确输入变频器中,如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转速、额定功率因数、额定励磁电流等等,但有的数据电机铭牌上不一定会有,这时用自动读取就更方便,因为实测的更接近电机的真实数据。从上可看出一台变频器同时带二台电机,那怎么来“建模”?就算二台电机的电机铭牌数据一样,但电机的真实数据是否都一样?这很能说,变频器应根据什么数据来进行运算?要达到预定的效果就困难了。所以矢量控制大多只适用于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动机的场合。

网友D:
本楼的讨论,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网站技术论坛的传动栏目,一直是热仪的话题。从目前推荐的观点是,矢量控制只进行单机传动,不要进行多机的并联驱动。但是,多级的并联驱动可以吗?有人提出只要条件是电机的铭牌数据相同就可以。这只是有人这么做过。并没有被更多的人认可或推广。确实有这样并联驱动使用的例子存在。
多机并联驱动的建模(或者称作辨识),是把并联以后的电机看作一个“单机”进行建模的。就像使用V/F控制进行多机并联驱动的建模一样,它也是把并联的电机看作是“一个”电机来建模的。
如果有机会,我会做个试验,看看多机并联的矢量控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以解惑我的好奇心。^_^

网友C:
Kdrjl版主如果真的来做这个试验,看看多机并联的矢量控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就太好了!包括我在内大多也是看书上说的,但没有条件来试,这样的试验是很有价值的,当然一次的试验还不一定能说明问题,如果有条件的网友都来试试,有了几个案例,可能就会有一定的结论和意义了。

网友A:
好像日立的SJ300宣传可以对两台矢量控制;

网友E:
矢量控制就没必要考虑一拖二

网友D:
并联驱动有时候也需要考虑低速时的驱动力拒问题,因此,采用矢量控制要比V/F控制更有能力在低速时发挥额定转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