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个问题

楼主(2010-03-31):
刚刚开始学S7-200PLC,遇到了个问题,不懂  起始字节地址是什么意思?还请前辈们指导一二

网友A:
起始的门牌号,比如1~100,那么1就是起始门牌号。

VB0~VB100,那么VB0就是起始字节地址。

VB100~VB300,那么VB100就是起始字节地址。

VW100~VW300,那么VW100就是起始字地址。

楼主:
谢谢,顿时开窍了。

网友B:
看来有时,点拨一下 要比自己埋头苦思 效果好多了啊;
不过,也是因为楼主动了脑筋,才一点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