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1):
公司里有S7-300PLC,厂家在安装调试时,用的一般都是英文版的编程软件,我想现在如果设备出现故障了,用中文版本的编程软件能否也可以连线PLC并检查程序、修改程序?中文版本的和英文版本的到底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谢谢!

网友A:
英语版支持,欧洲五国语言。

中文版仅支持中文与英语。

除了支持的语种问题,其他并无异样。

网友B:
看来这里的都是技术高手。

网友C:
中文版完全可以

网友D:
记住,保留程序备份.
中文版可能是冒险.发生过中文版DP不通讯的问题,换英文下装后就正常了.

网友E:
软件应用方面没有区别。

网友F:
英文版和中文版,基本差不多,常用的就那么几个功能.呵呵

网友G:
保留个备份,然后再用中文的试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