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1):
用USB2.0下载线可以的吧?

网友A:
不同系列、不同型号的下载方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B:
问题问的不清不楚,

网友C:
威纶也是厂商专用的,有普通线和专用USB线,还有U盘下载的。买屏就供货商要一条就是了。是配送的

网友D:
6000/8000是通过USB口下载的;
500系列通过RS232口下载;
电缆一般买屏的时候都可以免费得到;

网友A:
去年用过一台,虽是有USB接口,但不能用线,只能用U盘传程序的,好像是6开头的型号

网友D:
USB的驱动,如果电脑是XP SP1系统的话,不能安装USB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去年用过一台,虽是有USB接口,但不能用线,只能用U盘传程序的,好像是6开头的型号
那是i系列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