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们帮帮忙!

楼主(2010-03-31):
毕业设计要用到线位移光栅跟PLC,但我是菜鸟一个啊,光栅跟PLC的接线图是怎样的啊?老师说要什么二次仪表,但一点都不懂,希望哪位好心的高人帮帮忙吧.........
补充:初步选用heienhain公司的 LC 483型光栅 PLC用的是FX2n-48MR-001 老师什么都没说,就说了个滑台的位移在0-100MM,各位有好的型号推荐一下也行啊........我菜鸟一个,都不懂
这是那光栅的参数

网友A:
你用的光栅输出是什么信号??

网友B:
你这个要买一个显示仪表的吧

网友C:
光栅是什么输出信号是关键,如果输出信号PLC能接受,那就可以直接连接
如果不是PLC能接受的信号,那就要用仪表转换了,转换成PLC能接受的信号

网友A:
你的光栅是通过RS232口输出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