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1):
请教前辈:
            小型断路器和塑壳断路器有什么区别?只是电流大小的区别吗?

网友A:
这个啊,就是在体积上的区别了,其它都一样。

网友B:
塑壳断路器散热要好一点

网友C:
小型的容量最大100A,塑壳的的几千安都有,还有就是分断能力塑壳的要优于小型的

网友D:
   我一直把塑壳断路器 理解成“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小型断路器也是塑料外壳的,我一直把它们归于一类呢!

   原来,现在区分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