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1):
如何用三菱PLC来读取威纶MT500读码器的数据,谁有现成的程序可供参考一下,多谢!

网友A:
没用过,等高手回答。

网友B:
MT500读码器?

只听说过MT500系列触摸屏。

MT500和FX PLC通讯只需要根据CPU型号选择相应的通信协议即可。

网友C:
我用了好几年威纶屏,但读码器是第一次听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从哪里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好几年威纶屏,但读码器是第一次听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从哪里知道的?
估计是把触摸屏当成PLC的手持编程器了。。。

网友D:
MT500如何连接读码器?

网友E:
楼主人呢,出来再详细说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