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检测

楼主(2010-03-31):
一个新设备我在通电前检查时,把所有的空开断开,测量总电源空开的三相输出时,每两相之间均有电阻显示是指什么什么意思?
一般我在通电前检查线路时应该检测什么?

网友A:
那你可能是电压表上的电阻。你看一下你上面有没有电压表,有的话应该是了。

网友B:
那要看有多大了
兆欧级肯定是没关系了

网友C:
有可能是电压表、有可能是指示灯。

网友D:
前面大家说的.我认可了 . 就是兆级的 那就正常了 .
 有的是我们测量时我碰上测我们自身的电阻.还有就是线的绝缘.有的线绝缘不好. 如果太地就要考虑是否还要用这线 看规格 线质量过关不.
        确定下 在测量的里面有无其他电器存在.

网友E:
那是你 数字万用表 上的数字乱跳吧

网友F:
有可能是电压表、信号灯

楼主:
我听老师说  电柜做好后用万用表测电阻是检测时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