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纤放大器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3-31):
我用的是欧姆龙E3X-NA光纤放大器,连接光耦,再连接计数器(37外部计数,15数字地)。
人家供应商说要求光纤放大器要输入要是方波,它采集卡才能够计数。
所以我想问下:
1.欧姆龙E3X-NA光纤放大器是不是方波信号?
2.与放大器连接的电阻应该多大?图上是2千欧,如果太大了是不是光纤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就不能触发计数?
请教了,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5天不能解决了,麻烦各位大侠看看,因为本人是做软件的,不巧需要做这个,实在不解,请教了!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光纤本来就是二个状态------0 和 1 。就这二个状态下,信号也只能是一个方波。
还有那个2K电阻,在本电路中起到一个降压作用。你的光纤放大器应该是24V的,而信号采集处的光耦是一个5V的,加上一个2K电阻后让24V降压到5V,实际上可能是5~8V电压。
电阻应该是2K 1/4W

楼主:
问题是现在我加的电阻是4.6千欧的,我用直流电压去测量24V与光耦1号脚,发现没有电压供电给光耦,不解!

网友B:
你用的是NPN,还PNP

网友A:
4.6K电阻太大了,很可能只有3V左右电压了。电压太低肯定是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