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1):
我之前用光纤放大器测马达转速,电路方面就有问题
我想知道应该怎么样测,有没什么办法,麻烦给点例子与指点

网友A:
我这测速.用的是接近开关感应.
   一般轴转一圈感应一次.这样测出一定时间的圈数,就计算出转速了 .这些都是程序完成的.具体的我也就不太懂了 .我们这么用电路 直接是 PLC  设计程序搞的

楼主:
那我如果想通过传感器+计数的方式呢?
该怎么做?

网友B:
那么麻烦,你直接装个编码器多省事。

网友C:
用编码器嘛

网友D:
用哪种传感器还要看你的用途来决定

网友E(2011-01-04):
用很简单,装个编码器就解决了,我公司专业做编码器0631-3630955。
QQ757320525

网友F:
响应速度不快,抗干扰较差的话,测试结果就不理想了,可以选好的传感器试试。不同检测方式适用的传感器类型也不一样,如果需要选择到光电开关,可以试试IMS的,响应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