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31):
                       电梯是威得利三层的,台达的PLC时间减速,双速货梯。故障原因:三楼下二楼不正常,在三楼内选二楼,其他楼层没有呼召,关好门电梯往下走到一楼(没有选一层的),减速,平层,开门,行走过程中没有显示过二楼字样,二楼内选灯还在亮的。在一楼关好门,电梯才会上二楼减速,平层,开门。在一楼上二楼是正常的,就是三楼下二楼不停站也不显示二楼,其他一切就正常的。

                                                                                 请高手指点下啊!!!!

                                                                                         十分感谢了!

网友A:
这是搞设计的 .
  在毕业的时候我搞过 . 你那个看程序是什么样子.我当时搞的时候用 步进指令和基本指令做的 ,我学的是三菱的 ,肯能简单了点 .
   你的 1到2是好的.3到2不停,那就是你2的呼叫命令么有写到3往下走的输出里面,在2有2的位置开关.当电梯从3到1过程发中. 当2呼叫了那他的命令就会动作,这时碰到2的位置开关就会减速停下.
具体就要看 你的梯形图搞了 .  台达的PLC 我么搞过 .现在也就开始熟悉西门子的,也一踏糊涂,有西们子的 通知我下.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所说的电梯是刚投入使用,还是使用过一段时间了?

楼主:
用有几年时间的啦!

网友A:
那要检测你的 触电是否良好.
   开关的信号是否传送.
是否有断线  无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