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

楼主(2010-03-31):
中央空调出风口无冷风或热风,应该是那里的问题?电磁阀抑或风机盘管?

网友A:
不管冷风热风,有风就说明风机没有坏,没风就是风扇或者电路故障。
其它窗口有冷风,而这个却没有,应该是电磁阀坏了,或者电路没有打开。所有的都没有,那就是系统问题。

楼主:
我试过,电磁阀可以动作的

网友A:
如果电磁阀也是好的。那应该是管道的问题了,很可能是管道里面有空气。或者堵塞。

网友B:
有没有进去热水,或者冷水呢

网友C:
检查风扇有没有问题,如果在转有可能制冷压缩机内的制冷剂漏了,或是高压低压铜管堵住了,查查看。

网友D:
电磁伐正常的话就是 管道堵塞了。

网友E(2010-05-27):
如其它风口有热风或冷风并且你这个风口电磁阀又是打开的.风机也运行,就不你说的没冷风、热风,只能说冷风、热风少。你打把风机盘官上的排空阀开三分钟后关上排空阀就OK了。

网友F(2010-07-09):
压缩机没有启动运行,启动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