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1):
请教各位大侠,由于客户需要,闸刀必须用铜线做保险丝,请问20A、30、60A闸刀需要用多大铜丝做保险丝,麻烦了大家,先谢了

网友A:
原则不允许,

楼主:
我明白,但事情必须的情况下:我怎样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但事情必须的情况下:我怎样做?
急用(短时)还是凑服一直用?

楼主:
我想知道“20A、30、60A闸刀需要用多大铜丝做保险丝”?

网友C:
今天是愚人节,LZ是来搞笑的吧?

网友D:
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0.75线里边的一根细丝就可以了.

网友E:
最好不要用,0.5的也行了

网友A:
20A---0.3平方毫米,30A---o.5平方毫米,60A----1.5平方毫米

网友F:
还用闸刀?用空气开关吧

网友G:
打开一个熔心测一下铜线就可以

楼主:
多谢各楼主踊跃发言,9楼答案很合心,请问是否有表可查呢?

网友H:
典型违章操作

网友I:
出事故就是你的问题了

网友J:
违章操作,害人害己

网友K:
用空气开关吧

网友L(2010-05-03):
工作经验,花线里面的细铜线,一根承载5A左右,自己剥根花线,要多少A抽几根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由于客户需要,闸刀必须用铜线做保险丝,请问20A、30、60A闸刀需要用多大铜丝做保险丝,麻烦了大家,先谢了

你的客户连买保险丝的钱都没有吗?
用铜丝代替,你看看保险丝是什么材料(绝对不是纯铜丝)。
最好的话用断路器代替闸刀开关。

网友N:
改用空开吧,闸刀开关不安全。

网友O:
没有必要这样省钱吧,能上网的地方也应该能买得到空开吧

网友P:
感觉9楼说的靠谱

网友Q:
还用闸刀?用空气开关吧,要看负载的为,你载多大就选多大的铜丝,原则是短路要断

网友R:
谁说不能用铜线做保险?跌落式保险管里面是什么?瓷保险管里面的又是什么材料?书呆子一群~!只要计算准确,用料正确,铜线是最好的保险材料。。。

网友S:
搞笑,还用什么 刀开关,用空开不行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R:
谁说不能用铜线做保险?跌落式保险管里面是什么?瓷保险管里面的又是什么材料?书呆子一群~!只要计算准确,用料正确,铜线是最好的保险材料。。。

网友U:
你做的是哪门子外星货还闸刀。I  服了  YOUR  公司。

网友V:
支持9楼,能起保险作用就行啊